新手!求助!!请指点!(PADS灌铜问题)

楼主(2008-07-08):
求助!!初学pads!我画好板之后,进行灌铜。可是看到到铜皮。我把显示栅格改小了也无法显示出来。只有看到我用COPPER POUR画出来的一个框框线。而不是铜皮。如附图中!白色为PCB板边框,绿色细线条就是我灌铜所显示的框线。如果正常应该是铜皮,现在只显示一个细线!!!

                                                                  知道是什么一回事的!请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什么没一位顶一下呀!!急呀!!!

网友:
可能是形成了一个大的死铜区,把自动去除死铜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