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0c5796103366cba8255a1cbb40de7482","traceid":"1a1c710217583738379266619efdd9","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08-09-27):
我覺得還是在cad里做,尺寸刀也便於控制.

网友:
我也认为最好是在CAD中画出来

网友:
很多方法,可以用2d line画好,转化成copper

网友:
我做了很多这样模块电源,做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关键是圆弧形部分,首先用2Dline先画一个圆作为辅助,再在圆的旁边画铜箔为一个小长方形,再拉一边为弧形,拉好一边再拉第二边,这样慢慢就可以做出来了。其他部分可随便画拉。

网友:
看看这个图片,按这个步骤就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
这是模块开关电源,我们经常画的。

方法一时间用文字表达不出来,

有机会我亲自教你。

网友:
当然CAD里面画好再导入PADS里呀

网友(2009-02-05):
这种copper还不算很复杂,基本是CAD做好之后转过来的。

帮lz把图片上传上来,省得大家下载。

网友:
做过这种类似的按键

要用CAD画好外形,再导到powerpcb用铜皮描就行了,PULL ARC是肯定得要用

网友:
我认为没有必要搞这样的pad,不符合装配标准,顶多就算是在练习几何作图.
因为双面板没有必要这样做,单面板主要是考虑盗锡才开缺口.
如果不理解人家的功用,再好也是徒劳.

网友:
    也是推荐在AUTOCAD里画好再导入,其实很快的。AUTOCAD 里画好是最好的方法,CAD里直接搞成封闭的线,PADS直接调过来就可以直接用了。这样AUTOCAD里画正确的话就没有误差了。

网友:
    按23楼的. 还是不会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