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楼主(2008-07-08):
生成的PDF如附件,看不清楚,请高手指点.

单纤双向(1.25G).pdf

网友A:
把底色设置成白色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底色设置成白色咯。

试过了,好象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PDF文件怎么生成的?

装个PDF打印机或Adobe Acrobat 8 profess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