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起调整器件属性(如Ref, pin No.等)显示的方向

楼主(2008-07-08):
布局时,把器件旋转180度后,此器件的属性(如Ref, pin No.等)也会变成倒的。看着很费劲。
旋转的器件多了后,一个一个的手工修改很麻烦。
请教下前辈高手们,在allegro中可不可以用哪些操作将此类器件的属性显示一起调整为正向的?
另外,将器件mirror后,他的属性显示也一起变成镜像的了。觉得应该是同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进行调整。

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本来想传两张截图的,但不知为何,传了两次都传不上,我还得再敲一遍字。放弃了。

网友:
第一点如果属性在同一个横或纵坐标可以一起圈中调整,如果属性都分散着只能一个个调吧,应该没有什么好方法吧;
第二点将器件mirror后,他的属性显示当然要变成镜像了,这个不能调成正的,否则作出板子不就反了吗

网友:
啊。难道在allegro里bottom层所显示的是从bottom角度看过去的?
zuken里是从top层直接看过去的。。。
这样出的文件会不会有问题啊。
迷惑了。

网友:
Ref都是从top的角度去看的,所以bot层要是镜像的

网友:
懂了。谢谢小小~~~~~

楼主:
多谢小小的解答!
可是这样反着看真的是很费劲,而且出MFG给工厂时底层的摆位图岂不也是反的?那么工厂那边肯定会抱怨的。
我这边能确定的情况是:
1。在Zuken Cr5000中出来的摆位图(PDF)都是正向显示的,不管是表层还是底层,虽然在layout中也是显示为从top向下看的。
2。应该是能有一种显示方式跟后续的生产是无关的,仅仅是在设计时显示用。这样的话设计时都能显示为正向又不会影响后续的生产。在Zuken中是可以实现的。
不知在Allegro这边可不可以这样?
不知大家有没有碰见这样的问题。

另外,Cr5000中是可以将所有器件的Ref重新生成或全部重新定位的。
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个比较基本的功能,因为这会影响板子的美观。Allegro中应该会有这个功能的吧。呵呵!
回去再看看帮助文档。

网友:
Zuken Cr5000没用过,听的我云里雾里。不知你现在用Zuken Cr5000还是allegro,哪个好用就用哪个。
摆位图(PDF)时把bot层镜像不就好了吗,和top层的PDF一样是正的,工厂抱怨什么啊,我还没听工厂抱怨过,如果工厂做不了自然会提意见,然后去改。
你说的那个什么功能实在听不懂,可能是我用的两个软件都没有哪个功能吧

楼主:
我这边Allegro 和CR5000 都有在用阿。
在用Allegro时遇到了一些不确定能不能在ALL中实现,但是在CR5000中又能实现的问题。
提出来让Allegro高手们帮忙看看。

恩,出摆位图时把Bot层镜像就好了。刚才试过了,确实可以实现。多谢。
抱怨这个词用错了,应该是叫反馈才对。呵呵!然后自己根据反馈修改。

关于CR5000的功能,感觉光用文字说好难描述清楚啊。
等我琢磨一下如何传截图后再用图来描述一下。估计那样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