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问AD SUMMER 8为什么不会自动推挤啊?

楼主(2008-07-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按SL或EDIT>SELECT>TOUCHING LINE 也可以按住SHIFT键不放点击要选的线段进入多线跪布线,直接拖动就 可以

网友:
AD6  里面有推線啊...選這個選項...然後就可以推線.

网友:
用shift+R 切换就可以了!
   你画好的线也可以推挤的啊!

     via都可以推挤怎么会不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