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strate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_top和Part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_top的区别?

楼主(2008-07-08):
我刚用allegro,现在在做封装,有一个问题我弄不懂,请高手赐教!

Geometry Group下:Substrate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_top和Part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_top的区别?
另外,还有Component Group下也有Silkscreen_top选项,它和上面的两个有什么不同?
我试过了,他们都是处在不同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Silkscreen_top层?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有同样的疑问,现在只是照葫芦画瓢。

网友:
同上.顶一下,希望知道的人指点指点!

网友:
我想你说的substrate geometry在allegro15.7里面应该是board geometry
                  part         geometry在allegro15.7里面应该是packagegeometry

在board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 _top 是显示你在文字层上自己加入的line,保险管,晶振的注释,以及板名,板号,料号,产地等信息,这些信息是后期人为增加的
在package geometry下的silkscreen_top是在文字层上面显示元件实体的线条,或者是方框,这个是元件本身附带的
在component 下的silkscreen_top说在文字层上面显示元件的ref name 例如R1,R1,X1,C1,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