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原理图能导入orcad中吗?

楼主(2008-07-09):
99se原理图能导入orcad中吗?因为以前公司用的是protel画的原理图,现发现用orcad更方便与其它软件配合,因此想把以前的原理图转为orcad格式的,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99se原理图能导入orcad中吗?因为以前公司用的是protel画的原理图,现发现用orcad更方便与其它软件配合,因此想把以前的原理图转为orcad格式的,谢谢指教!

目前还没有办法,不过Protel的网表应该和其他软件也可以交互的。
要换成orcad的话,只能重新画了

网友:
    都是各家软件支持导入orcad原理图
没有orcad支持导入其他原理图的

网友:
    好象可以把
    先转成EDIF,再转入ORCAD

网友(2008-09-01):
    好像是变成dsn格式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