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RCAD DRC错误解决方法

楼主(2008-07-09):
错误提示如下: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VDD_DDR Passive Port Connected to Passive Port:  Digital board, 1 C10P RAM  (3.96, 7.39)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VDD Passive Port Connected to Passive Port:  Digital board, 1 C10P IO  (9.47, 1.38)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VDD Passive Port Connected to Passive Port:  Digital board, 1 C10P IO  (10.20, 7.50)
WARNING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DVDD Passive Port Connected to Passive Port:  Digital board, 1 C10P POWER  (2.78, 5.38)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LGPIO14:  Digital board, 1 Motor  (4.70, 5.60)
ERROR [DRC0003]   Port has a typ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other ports on the net LGPIO14:  Digital board, 1 C10P IO  (21.50, 8.30)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JTDI:  Digital board, 1 C10P IO  (2.84, 11.40)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EJTDO:  Digital board, 1 C10P IO  (2.84, 11.30)

网友:
[DRC0003]帮助里没有讲。但你传的内容是两个PORT不一致。
[DRC0004]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管脚冲突:在DRC检查连个输出连接在一起等情况,具体可以选择ERC Matrix tab来设定。如图所示:
A pin type is not compatible with another pin on the same net as specified by the ERC Matrix. (You can set pin types using the ERC Matrix tab on the Design Rules Check dialog box.)
For example, the default settings for the ERC Matrix specify that output pins are incompatible with other output pins. Therefore, this message will appear when two output pins are connected.
This message also will appear if the pin or hierarchical port on a hierarchical block type is not compatible with a hierarchical port on the same net. Make sure that pins and hierarchical ports use appropriate pin types.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DRC检查遇到某网络没有连接或只连接了一端。

这些DRC的错误都可以在orcad的help里查到。

网友(2010-12-26):
那么如何修改某一个特定的PIN的DRC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