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protel的快捷键。

楼主(2008-07-09):
protel中我们经常碰到有一些快捷键的操作,但是有些键有点...本人总结自身经验,将修改快捷键的方法提供给大家,以期抛砖引玉。
1,首先,我们打开Menu Properties,

2,添加分隔符以及MenuItem,并且将它们的位置排列好,

3,双击编辑MenuItem,选择其Process,

4,修改显示的文字以及热键,在热键字母前使用'&'就可以了,但是不要选择成跟现有的相同!

5,确定退出,然后测试一下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08-09-29):
这个设置比较AD6不够人性化,不过也很好,不过我用过的其中一个快捷键就是“*”,把他设置成快捷键换层的功能有,不过拉线的时候换层自动添加过快的功能就消失了,不知道是何故!不然就完美了,也是很大的缺陷!

网友:
设置不了???

网友(2008-12-16):
设置不了啊,能不能在具体一点

网友(2009-02-03):
请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