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ADS灌铜问题

楼主(2008-07-09):
新手!求助!!请指点!(pads灌铜问题)求助!!初学PADS!我画好板之后,进行灌铜。可是看到到铜皮。我把显示栅格改小了也无法显示出来。只有看到我用COPPER POUR画出来的一个框框线。而不是铜皮。如附图中!

                                                      知道是什么一回事的!请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有那位朋友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呀!!
请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不懂你写的是什么意思,方便的话,把图传来看看。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zlng at 2008-7-9 12:50
新手!求助!!请指点!(PADS灌铜问题)求助!!初学PADS!我画好板之后,进行灌铜。可是看到到铜皮。我把显示栅格改小了也无法显示出来。只有看到我用COPPER POUR画出来的一个框框线。而不是铜皮。如附图中!
    ...

楼主:
很感谢以上几位兄弟的指点。可是这几种方法,我在没发出,贴时都以试过。没反应!!!谢谢!!

楼主:
请知道是什么一回事的兄弟请指点。PADS系统设置如附图中!!怎样搞就是没看到灌铜之后的效果。就只看到如附件图5中!只看到我用COPPER POUR画出来的框框。

                     如果那位朋友愿意帮忙,我可以把PCB板发给他,帮忙看一下是什么一回事!!

                                                                谢谢!!!

网友:
可以的话,文件发来我可以帮你看看,QQ:550640659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以上几位兄弟的指点。可是这几种方法,我在没发出,贴时都以试过。没反应!!!谢谢!!

你再这样来是试试:

网友:
应该是优先级的问题.先点Preferences,再在FLOOD中设置优先级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规则中安全间距设置的问题,比如间距过大。

楼主:
很感谢大家都这么热情帮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搞定了。

      是因为这块板是方案公司发给我的一块公板。而我再把这块公板根据我们的结构做一下补改,我没有把他们之前的板框删掉。就再画一个板框。所以到后面我进行灌铜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我重新把所有的板框删掉,再画一次板框,然后进行灌铜就OK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大家都这么热情帮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搞定了。

      是因为这块板是方案公司发给我的一块公板。而我再把这块公板根据我们的结构做一下补改,我没有把他们之前的板框删掉。就再画一个板框。所以到后 ...

还是奇怪,你怎么“没有删除他们的板框就再画板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奇怪,你怎么“没有删除他们的板框就再画板框”的?

可以的,

网友:
搞定就好的了
那个是你没有细心的安过程做的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