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元件封装

楼主(2008-07-09):
怎么能一起换所选的元件封装啊
我是一个个换的,不知道怎么做,
比如我要把所有的电阻的封装换了!!
谢谢

楼主:
在原理图上,谢谢 DXP 2004

网友:
那么请问版主Capture里怎么改呢?

网友:
在capture里,你先把要修改的元件(同一类型的)选中,最好是点选,然后点击右键,选择edit propertise后弹出对话框,在PCB footprint栏框选中要修改的元器件。在所选栏上点右键,选edit输入所需要的封装,ok完成。

网友:
在capture中,你可以:
!), Group/Create/Include去左击所有的你要修改的元件去组成一个Group。
2, Group/component/replace选中你索要修改后的,replace就OK了。

好像Tools/Global updata /Global Component Change也可以的。我去试一试。

我试过了,Tools/Global updata /Global Component Change是可以的。而且更简单。
你只要选择Original Component和New Component,因为是改封装,所以注意选择时,同一个库,不同的vertion,不同的属性。
然后注意选修改范围:Design,Page,Module,Page Range.
再Apply就可以了。

网友:
在这个论坛上看到的。
在家没有安装软件,没有试。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Capture 中批量替换相同封装的零件为任意封装.pdf

网友:
那请问在allegro PCB 中怎么改元件封装呢?

网友:
只是介绍了 在原理图上更改   在PCB EDITOR中是怎么更改的 是不能更改吗?

网友:
如果是编辑封装本身的话,在PCB Editer里的话就直接调出封装来改...如果是改元件的封装类型,就得重新导入网表了...是吧,各位高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