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2004 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能不能在原理图上同时改变多个元件的封装.
如我要改变所有的电阻的封装.
还有就是标识  谢谢

网友:
标示可以,封装不可以吧!

网友:
讨厌用DXP2004,感觉不怎么好用

网友:
当然可以了,Find Similar Objects功能应用,然后在Inspector对话框里修改你需要批量修改的属性,包括封装CurrentFootprint。
修改标识的话,以将所有RR1-RR100修改为R1-R100为例,你需要在先使用Annotate功能将器件标号全部变成RR*,然后使用使用Find Similar Objects,在Inspector对话框里将RR*改为R*,最后再使用Annotate功能,就OK了。
祝你成功。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谢你

楼主:
是这个吧,然后呢,我看不懂,怎么搞啊!!!

楼主:
我的还是不行啊,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还有就是Inspector对话框在哪里啊,找不到啊,

楼主:
我要改封装 ,最后边的也选为same 了.
我点"确认"后  Inspector 里面还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啊
还有就是"Selected"选不了,选了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在工作区选择要改的原件 右击鼠标 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选项  在弹出的对话框将的current footpint 后边的对话框远为some 然后将zoom matching select matching clear eyising 这三项全选 选完以后点ok   这时弹出inspector对话框 将对话框中current footpring中的封装改为其它的封装就可以了 关闭对话框便可完成对原件的封装整体修改,其他的对象一样 你自己试吧
我按这样改了,没有反应啊..明天再试试看

楼主:
liujie123 谢谢你了,我会了,真的太热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