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制作钢网问题

楼主(2008-07-09):
pads2007的cam里制作solder mask top 钢网文件,但是在选择项里点选"copper", 在生成的钢网却看不到copper,只能看到焊盘,为什么这样?如图所示

网友A:
是不是你要的COPPER不在SODER MASK 这层呢?

还有这个是阻焊层, 不是钢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是阻焊层, 不是钢网吧@

说错了,应该是paste mask top,我想问的是就算选拉"copper",制作出来的钢网也没有copper,只有pads,是不是pads自动帮我们删去?

网友:
试试这个命令 @CAMDOCS

网友A:
不会自动删除的!

你要\确保你的铜皮是在PASTE MASK层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确保你的铜皮是在PASTE MASK层的哦!

问题如你所说,铜皮不在在PASTE MASK层,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