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ste mask 怎么会???

楼主(2008-07-09):
    我在pads 2005里面出CAM 时,用预览方式查看时,却只看到一个板框,其它什么都没有?我有选那些选项呀.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出原因.
    大家帮我找找原因吧.

网友:
    首先明确一个感念,paste mask就是助焊层,是贴片元件的焊盘图,也就是用在回流焊时的焊盘图。做钢网的。
    在PADS中为正片显示。
你如果没有贴片元件,自然paste mask就是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