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 16.0中动态铜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在16.0中,为什么画完的动态铺铜没有办法刷新成设置好的网格Hori_Vert状态显示出来?
Updata to Smooth按键也一直不可用???

原来用15.5或15.7时,不是这样的呀。是什么地方设置有问题么?

求高手指点。谢谢
附图:

网友:
选择铜皮 右键编辑Parameters    把Shape fill style 改下

网友:
另外 **** SHAPE 前面为0了 那标签不可用  如果不为0 就可以用   你说的15.7 也是这样的   不信你去试下

还有

楼主:
谢谢 楼上的。

问题已经解决。

要先用shape select 选中铜,再用右键才有Parameters的选项。
不用shape select选择一下的话,直接用左键选中铜,再用右键就没有Parameters的选项。

好像15.5中直接用左键选中,在用右键就可以出现Parameters。记的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