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与原理图

楼主(2008-07-09):
怎么样能在PCB上点击元件,然后跳到原理图上相对应的元件上去?
好象只能由原理图到PCB,不能从PCB到原理图?
高手们有什么方法没?

网友:
我是新手啊,不知道啊,高手指点指点啊,大家共同学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样能在PCB上点击元件,然后跳到原理图上相对应的元件上去?
好象只能由原理图到PCB,不能从PCB到原理图?
高手们有什么方法没?

pcb 上单击选中元件后,在sch中也会选中的,在pcb中设置一下不让它跳转,布局会更方便,个人认为

楼主:
我试过了啊,点击BRD上的元件逻辑图并不会自动跳啊

网友:
是不会跳转,但它会选中SCH中元件(在pcb中要先用高亮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