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EMC怎么考虑的

楼主(2008-07-09):
各位,请问大家在PCB中EMC怎么考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请问大家在PCB中EMC怎么考虑的

这个问题太过宽泛,难道要请教授讲课不成?

网友:
时钟,电源,共模信号,连接器,天线。。。。。。。能考虑到的都做好处理

网友:
在基本上做自己产品的认证项目的注意事项。

网友(2008-08-11):
在考虑的东西太多了,比如电源层/地层的分割,时钟线要满足3W原则等很多的

网友:
很简单,为什么要做PCB电磁兼容,因为在认证时要做传导和辐射测试(和敏感度互逆),所以做PCB时要千方百计减少电路辐射和布线串绕.把握住这个方向才能做好,具体做法呵呵就象前面兄弟说的,得给你培训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