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导出碰到问题了

楼主(2008-07-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按提示的做下看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ccddll at 2008-7-10 10:54
WARNING(304)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Symbol 'CON14' for device 'CON14_CON14_CON14'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为啥名字变成3个CON14了。。有个CON14.PSM的。但是导不出 ...
。。。

网友:
你先输入dbdcotor 命令来检查修复一下数据文件,如果还不行的话,看一下是不是少了con14.dra文件,再不行的话,看一下设置里面的psmpath是不是没有包含con14.psm的目录亦或者dra和psm文件不在相同的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