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建立了板子之后还能修改尺寸么?

楼主(2008-07-10):
rt
, t( u6 l. l6 B" X板子很空想改小点。前两次都重新建了,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如果是shape画的就用下图所示;如果是在库中调入的要进入库中更改后update.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
你那附件是什么东东啊,真没看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