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B上的匹配问题

楼主(2008-07-10):
学过匹配的原理,但是没实际做过匹配,不知道实际设计匹配的时候应该怎样选择器件的位置。
我是说用分立元件实现的匹配。比如从天线到tranciever的一段。
还有,线宽怎么选择呢?都用50欧姆的宽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找一本关于EMC的书看看上面都有说明.

版主换头像了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