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元件更新问题?

楼主(2008-07-10):
两张原理图中同一个元件要从A图的外形更新为B图的外形,能不能批量更新,是在SCH中?还是在LIB中?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张原理图中同一个元件要从A图的外形更新为B图的外形,能不能批量更新,是在SCH中?还是在LIB中?谢谢!

把B中的那个元件拷到一个新建的库中(*.OLB),然后在A的cache中更新该元件,定位到新建库的那颗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B中的那个元件拷到一个新建的库中(*.OLB),然后在A的cache中更新该元件,定位到新建库的那颗元件

能不能贴张图上来,不明白。我的库中Cache为灰色?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贴张图上来,不明白。我的库中Cache为灰色?谢谢

好 明天贴

楼主:
谢谢!在参考了www.eda365.com/thread-2346-1-3.html后问题解决了一半。但在库中封装向原理图中更新封装时,SCH中原来的编号都复位了,在Cache中的替换命令下presere refdes勾不勾选没有区别,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在参考了www.eda365.com/thread-2346-1-3.html后问题解决了一半。但在库中封装向原理图中更新封装时,SCH中原来的编号都复位了,在Cache中的替换命令下presere refdes勾不勾选没有区别,望指点!

replace cache的时候
action不要选择下面的,要选上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place cache的时候
action不要选择下面的,要选上面那个

选上面的,在库中填入的封装就不会更新到SCH中的元件上,和menzhuhao版主的问题是基本相同的

楼主:
再请问一下,是不是orcad不支持在库中加元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