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楼主(2008-07-10):
取消回帖才能看的模式,既然坛子不喜欢灌水贴。否则都被水坏了

网友A:
应该是出于大家看贴要回的想法吧,如果大家都只看,不发表点意见。
我想对发贴者也不是一种鼓励。
所以还是要不吝惜自己的文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出于大家看贴要回的想法吧,如果大家都只看,不发表点意见。
我想对发贴者也不是一种鼓励。
所以还是要不吝惜自己的文字啊。

那也不需要回复后才可看,必须先回复再看,必然降低我们看完后发表心得的心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消回帖才能看的模式,既然坛子不喜欢灌水贴。否则都被水坏了

    早就取消这个功能了。

楼主:
    不可能啊,昨天这个点,我还看到必须回帖才能看啊。

网友:
    那是以前设置的,现在发帖已经不能再使用这个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