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新建的KEY 鍵零件,NET不能從KEY PAD上拉出?

楼主(2008-07-10):
請教:新建的KEY 鍵零件,NET不能從KEY PAD上拉出?
由於一般建好的零件,NET都是從零件的PAD中心拉出的,但是KE鍵的中心是空的,所以安一般的方法建的零件有問題.
該怎么辦,是從SHAPE還是PAD改中心?怎么改?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新建的KEY 鍵零件,NET不能從KEY PAD上拉出?
由於一般建好的零件,NET都是從零件的PAD中心拉出的,但是KE鍵的中心是空的,所以安一般的方法建的零件有問題.
該怎么辦,是從SHAPE還是PAD改中心?怎么改?
謝謝~

把pad焊盘的原点移一下就0k了,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