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处理布线完成后,残留的线头,小飞线?谢谢

楼主(2008-07-10):
发现allegro检查连通性,是需要把线连到焊盘中心的,否则它就报为连接错误。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呢?
这些小线头还挺多的,难道要一个一个找这些小线头啊?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通過Tools\Quick Reports\  Dangling Lines  Report  找到這些散的小線條,然后一一刪掉.

楼主:
太多了,难道要按照坐标一个一个去找啊?
太bt了

网友B:
连线时候会自动捕捉到焊盘的中心的  怎么会有你说的那样只连焊盘一点的?   而且既然抱错了,你怎么不连完它,要等到最后来检查在连??
没遇到你说的那样的线

如果有没有连上的可以REPORT ---- UNCONNECTED  PINS REPORT 点坐标就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线时候会自动捕捉到焊盘的中心的  怎么会有你说的那样只连焊盘一点的?   而且既然抱错了,你怎么不连完它,要等到最后来检查在连??
没遇到你说的那样的线

如果有没有连上的可以REPORT ---- UNCONNECTED  PI ...

线不连到焊盘中心,这种很常见的,在pads和protel里面都不会认为没有连接而报错的。
allegro可真能折腾。这个一个一个找,纯粹浪费劳动

网友B:
Original posted by matice at 2008-7-10 14:34

线不连到焊盘中心,这种很常见的,在pads和protel里面都不会认为没有连接而报错的。
allegro可真能折腾。这个一个一个找,纯粹浪费劳动

REPORT 一下  你点坐标就会自动找到了

不用你按坐标慢慢一个一个找   你去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過Tools\Quick Reports\  Dangling Lines  Report  找到這些散的小線條,然后一一刪掉.

关键是怎么找呢?

点击那个坐标值,屏幕又不会自动移动到那个坐标

难道看一个坐标值,记住,然后再手工定位到那个坐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PORT 一下  你点坐标就会自动找到了

不用你按坐标慢慢一个一个找   你去试下吧

我点击坐标屏幕不动,不会自动找,请问是哪里的设置问题吗?

网友C:
不是啊,Tools\Quick Reports\  Dangling Lines  Report  报告出来后,先把“reports”这个对话框关了(必须关了),再看线在哪一层,然后把没用的层先关了,你把屏幕放大点 ,一点报告里坐标线就会自动显示在屏幕中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Tools\Quick Reports\  Dangling Lines  Report  报告出来后,先把“reports”这个对话框关了(必须关了),再看线在哪一层,然后把没用的层先关了,你把屏幕放大点 ,一点报告里坐标线就会自动显示在屏 ...

谢谢,一语中的,我关了那个对话框就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不用客气,互相学习嘛

网友:
试试这个SKILL
执行命令:find_dang
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不连到焊盘中心,这种很常见的,在pads和protel里面都不会认为没有连接而报错的。
allegro可真能折腾。这个一个一个找,纯粹浪费劳动

这样做非常的严谨啊,可以使用TOOLS--->DERIVE CONNECTIVITY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