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入网表文件出现错误,请大家帮忙分析,不是封装错误导致

楼主(2008-07-10):
Thu Jul 10 17:19:53 2008    Page     1
allegro NETLIST IN Log File
===========================================================
Netlist File Name: 'CSC reader.NET'      Layout File Name: 'E:/pcb design/AFC/~
cscreader.brd'
===========================================================
$PACKAGES
PB10! RESET; B1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RESET'.
-------------------------------------------------------------------------------
SIP3! ; BOOT1
     ^
ERROR(SPMHNI-60): Device name not found, line ignored.
-------------------------------------------------------------------------------
0603P! 100nF; C1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100NF'.
-------------------------------------------------------------------------------
0603P! 100nF; C2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100NF'.
-------------------------------------------------------------------------------
0603P! 10pF; C3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10PF'.
---------------------------------------------------------

是从viewlog文件中拷贝出来的一部分,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问题,首先封装是对的,谢谢!

网友A:
参考下这个贴子: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6870&page=1#pid54834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有能帮我下载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36-1-2.html
这个帖子里边的转换工具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贴子: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6870&page=1#pid54834

这个帖子里边也没有给出解决的方法啊?我试了给出的方式都不行的,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

楼主:
$PACKAGES
PB10!PB10;B1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PB10'.
-------------------------------------------------------------------------------
SIP3!SIP3;BOOT1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SIP3'.
-------------------------------------------------------------------------------
c0603! c0603! '01uf'; C1
                     ^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C0603'.
-------------------------------------------------------------------------------
c0603! c0603; C2

ERROR(SPMHNI-67): Cannot find device file for 'C0603'.

仍然出问题,报错,怎么解决?

网友B:
应该是缺少元件的DEV文件导致的.
你查看一下你DEV文件目录下有没有这些零件的DEV资料.
再一个查看一下你DEV的路径是不是不对,步骤:
Setup\User Preferences\Config_paths\dev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缺少元件的DEV文件导致的.
你查看一下你DEV文件目录下有没有这些零件的DEV资料.
再一个查看一下你DEV的路径是不是不对,步骤:
Setup\User Preferences\Config_paths\devpath

不好意思,再问一下,DEV是建库时的.dat,.psm还是其他的呢?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已经搞定,是缺DEV文件导致的.

网友(2011-11-18):
DEV是哪个文件

网友:
    请问下LZ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可能是库里的封装名与PCB上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