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使用选形时如何确定其损耗角正切值D(或叫tgδ值)的参数标准???

楼主(2008-07-10):
电容器使用选形时如何确定其损耗角正切值D(或叫tgδ值)的参数标准???  请高手指教!!!
tgδ越小越好???   其最大值怎么确定出来的?(物料评估报告中总有此项但不知道怎么得出来的),
超过最大值会有什么问题? 如举例在RC复位电路中(低电平复位有效)电容的tgδ怎么确定呢?
TKS!!!

楼主:
自己占个位子
请高手解惑呀......

网友:
损耗角正切值是用来量化介质损耗的.这就牵扯到了高频领域的复介电常数的概念,ε=ε'-jε",其中ε"是产生漏电阻效应的那一部分,ε'是产生电容效应的那一部分.损耗角正切值就是指的这两个数的比值了,当然是越小越好.1G HZ以下的频率基本上是常数,1G HZ以上会随着频率的增加急剧上升.至于复位电路,肯定不用去关心这个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