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如何将老版本的brd档导入到16.0中

楼主(2008-07-10):
在晚上下了个16.0的allegro,但是无法将14.x的brd档导入进去,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导入,或者哪些版本可以导入,在设么地方可以下载。
谢谢各位大哥指点了。

网友:
此问题我也非常关注,不过我也是初学者啊,不懂,估计有难度啊,等待中~~~~~~~~~~~~~

网友A:
16.x的最低只能导入15.x系列版本的文件,最好是15.2版本以上的,15.0未尝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x的最低只能导入15.x系列版本的文件,最好是15.2版本以上的,15.0未尝试过

 低版本可以用高版本打开呀!

网友:
是一个好主义
MD,前天晚上修地铁的把ISP的光缆给绞断了  ,害得昨天一天都上不来论坛!
郁闷死了 ,今天先灌一贴

楼主:
各位大哥能不能帮忙转成15.x的,我昨天下了一晚上,15.2的还没下完,还不知道装得上呗,另外哪位大哥能讲解下brd导进去后,如何才能导出odb++格式的cad,要是能帖张图上来就太感谢了,谢谢了!

网友:
15.7的给你

网友:
14.0以上的都可以直接打开的!

楼主:
感谢8楼的帮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15.X将14.X的BRD档打开并保存,再用16.X的将15.X保存的BRD档打开估计行.

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