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时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在shape->dynamic shape parameter中设置好参数,shape->polygon后画出铺铜的区域,但是铺完后的网格都是一种形状,无论在parameter中怎样改,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请大家帮忙看看,就是图中黄色的区域

网友:
你是说没避开还是什么意思呀。不太明白

楼主:
铺铜网格的形状,不管怎么设置,画出来后就一种平行线的形状

网友A:
先选中铜皮 右键编辑属性参数改下FILL  STYLE 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和楼上的意思都不能很明白。
“铺铜网格的形状,不管怎么设置,画出来后就一种平行线的形状”这个可以在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s...对话框中xhatch style中选择模式,一共有6种哦,不只是平行线的形状哦,但好像整版只能显示一种,不可能每块铜皮都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啊!覆铜的形状可以改变了,还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覆铜把导线和过孔都给覆盖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图如下:

网友:
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s...对话框中dynamic fill 选smooth,apply,ok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忙啊!我是按照shape-global dynamic params...xhatch style设置的,但完成后就是一种形状,很奇怪。然后照4楼大侠所说,又设置一次,覆铜的形状可以改变了。但还是有问题,覆铜把过孔和导线全覆盖了,不知是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选中铜皮 右键编辑属性参数改下FILL  STYLE 就可以了

终于明白大侠的意思了 。shape\\select shape or void选中你画的铜点鼠标右键选择 Parameters...然后在弹出选项中选shape fill\\fill styple选项中选择想要的模式,点OK确定。
更正:用上面的方法,一块板子上的铜模式可以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