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阻抗和单端阻抗

楼主(2008-07-11):
看到一设计人员要求单端控制50欧,同时差分100欧,我自己觉得满足差分100欧就行了;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到底是优先保证单端,还是优先保证差分?

网友:
优先保证差分100欧姆,单端可以在45~60之间,差分阻抗还可以通过调整线距来调整。

楼主:
硬件工程师总说资料上介绍的,满足100欧的同时满足单端50欧,实际上根本做不到,不过我看过介绍芯片设计的资料,他们也能够同时满足.

网友:
很难精确达到

Z (diff)=2(Z11-Z12)  Z11=50  需要Z12=0才能得到差分阻抗100
也就是差分线没有差模阻抗才行!所以一般单端略大于50才行!

网友:
单端 50
差分 100
不理解,岂不是没耦合。

网友(2012-03-30):
四楼的说法是正确的,差分阻抗100欧姆,其单端阻抗肯定是在50-60欧姆啊.

网友:
优先满足单端阻抗还是差分阻抗要看是哪种Buffer了。一般差分线如果明确说明了单端阻抗的值,那就先满足单端阻抗了。

网友(2012-05-02):
除非没耦合。所以那个家伙是瞎写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