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2005点亮器件时丝印能否也被同时高亮?

楼主(2008-07-11):
为了检查丝印,一般在allegro会点亮器件(或丝印)相应的丝印(或器件)也会被点亮,请问在WG2005中如何实现此功能。简单说WG2005点亮器件时丝印能否也被同时高亮?

网友:
也可以点亮,在DISPLAY CONTROL中将PART 的Placement Outlines选中,记得要选Fill outlines,要不然高亮的根本看不到,不过这个可能只能检查的时候用,因为WG的高亮很容易就取消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可能还是我描述错了,我的意思是说WG2005点亮器件时,器件的位号丝印能否也会亮起来的。

网友:
目前就我所知不能,只能用选中丝印来高亮器件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