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让设计者随时都能加入协同进行设计呢?

楼主(2008-07-11):
在多人进行协同设计时,设计一段时间后,如果某人想加入时,只能看图,不能进行操作编辑,此时所有设计人员必须全部退出协同,重新启动协同,才能使后加入者进行操作编辑。我的问题是:能否让设计者随时都能加入协同进行设计呢?

网友:
可以mentor_exp协同功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A、B、C三人已经在协同里面进行设计了,但现在D想加入里面进行设计,此时D进去以后只能进行看图不能进行编辑。只能让A、B、C、D全部退出协同,然后重新开启协同才能让D进行设计操作。软件是不是设置什么时间,超过某段时间后,后加入者只能看图不能编辑,大家遇到过这类问题嘛?

网友:
可能是服务器失去同步的原因,看是否会提示out of sync,05SP2的版本是有这bug的.

楼主:
是的出现out of sync。有时候在协同设计时某人进行规则设置时,也会出现黄色out of sync提示。有没有办法解决,我的是WG2005SP1。

网友:
这个和mentor的售后支持确认过,是mentor软件的一个bug,在sp1里面无法改正,目前还没有解决的办法,只能升级到sp3或更高的版本.

楼主:
谢谢答复。我司目前已经在试用EE2007SP2了,不知道此版本十分稳定?

网友:
好像现在还没有这个超级功能,但是,Mentor已经在着手解决了。

网友:
Mentor 推出的xtreme,以一台为主机,其他人可以随时加入操作,目前支持最多4人。我们小组使用后觉得非常满意(缺点:布局容易跳出,部分功能不能用)。单人8周完成的大项目,4人2.5周完成

网友A:
呵呵,好像不止四个人吧,我们用的话好像没有这个限制的,最多的时候有七八个人同时协同的(再多计算机就受不了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好像不止四个人吧,我们用的话好像没有这个限制的,最多的时候有七八个人同时协同的(再多计算机就受不了了^ ^)。
    这么牛鼻阿

网友:
    最多支持4个人,是去年5月份左右Mentor的人告诉我们的。7~8个人,你们试过了?难道他们骗我们,还是最近增加用户的?改做硬件后已经快1年没接触了

楼主:
    我司曾已有过一块板7个人同时进行布局布线操作,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