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OrCAD转成PowerLogic的问题

楼主(2008-07-11):
很多人是使用orcadpads这样的方式来分别进行原理图和Layout的,我也是其中一个,虽然可以通过PCB Navigator来进行交互操作,但是我这个机器却是怎么也安装不成功
听说直接使用PowerLogic就可以打开OrCAD的图。可是我发现里面生成的封装都是这样的,好像是前面多了一个" 'Part Type' @",各位请看

大家再看看这个是Logic里面的属性,应该都是正确的值,

楼主:
而且我还发现,OrCAD 的文件还有 Layer的丢失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件里面的层是没有了定义的,即使重新填写上Layer_1,Layer_2,...这样也是不行的!是不是要严格按照CAM文件那些层来定义?

而新建的Logic文件是有着完整的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我还发现,OrCAD 的文件还有 Layer的丢失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件里面的层是没有了定义的,即使重新填写上Layer_1,Layer_2,...这样也是不行的!是不是要严格按照CAM文件那些层来定义?

而新建的 ...

这个问题要请mengzhuhao版主帮忙了,

网友:
    没事情的
    我重来不关心原理图那个层设置
    我用的好好的啊
    关键是你要logic的库做好 与pcb库对应起来

网友:
    见附图
是logic与pcb的同步操作
    我一直用的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我还发现,OrCAD 的文件还有 Layer的丢失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件里面的层是没有了定义的,即使重新填写上Layer_1,Layer_2,...这样也是不行的!是不是要严格按照CAM文件那些层来定义?

而新建的 ...
    一般只需要你pcb里面设置好就行了

    这是变化后的logic

这是变化后的logic

楼主:
    谢谢版主的解答!
    十分不明白logic里面加入层的设置有什么作用!
    难道只是为了在里面就预先设置好元件的摆放的位置?!
    另外,生成的Netlist里面的确加入了烦人的“Part Type@”,目前还是不太清楚怎么将这个设置去掉!
因为我使用OrCAD导入的网表是没有“Part Type@”的,只是单独的“PCB Decal”,从未出过任何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