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和Router

楼主(2008-07-11):
    以前一直都是用pads Layout,最近在尝试着用Router画,发觉他比Layout有些优势,但相比起来也有很多的弱势,布线相对好一点,但在布局一块命令的使用就有点差于Layout了,要是两者能结合有多好呀.
发此贴是希望layout和Router这一块软件用的比较熟悉的高手能发表一些言论,能就他们之间的不同点进行一下对比与说明.
也好让一些新手能少走一些弯路,在软件这一块走点捷径.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电子专业这一块咯.
请会这两块的多多支持.别沉下去了.
    如果要是两者能结合有多好呀.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layout里面布局
    在route里面布线

    就是来回倒腾麻烦

    希望以后pads能把这些功能整合在一个操作界面里面 既能布局又能布线

网友:
    我也顶楼主的了

就是应该多多的交流啊

网友:
    各有优势就是了

网友:
    只用route布差分线,其它用layout,从来不用推挤的人路过。另外route容易当机,所以不用。

网友(2009-02-03):
    用allegro呀,会更好

网友:
    我就是layout和router来回折腾,没办法,谁让PADS不把这两个软件整合在一起。

    用router就是走线和推挤爽一点,但走出来的线没有layout的美观。

    我在一些比较元件高密度的区域,比如BGA,用router先把线扇出,走线,最后再到layout里面折腾。

对pads9.0期待ing...

网友:
    我也在期待PADS9.0哦。希望不要令人失望!!

网友:
    现在的protel8.0也就是altium summer09,08确实很强了,PADS再不加油怎么行呢????我都想改投altium的怀抱了!!!!

网友:
    PADS的功能也非常强大的!   从布局到布线以及覆铜都非常好使  而且容易上手  ROUTER里也能布局啊
  怎么不能呢?在layout里布好局在router里进行调整一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