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PCB图剪切下来

楼主(2008-07-11):
pads中如何把PCB图剪切下来?

网友:
用硬截图,还有截图工具都可以

网友:
    一般系统都有自带的截图工具,QQ上也有截图

网友:
    用windows自带的

    键盘上的Print Screen ..!

网友:
    我就是用的QQ剪切工具,还比较方便的!

楼主:
    我上次怎么截都不可以啊!现在好象可以了啊!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