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protel99se中能否整板90度旋转?

楼主(2008-07-11):
请问高手protel99se中能否整板90度旋转?

网友:
1.整版选择---剪切---粘贴---空格
2.整版选择---剪切---编辑工具栏---特殊粘贴---勾选第三项---下一步---复制数量1---角度増量---90度---确定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把整版都框选后,按空格,和旋转零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