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AD6一个简单找出设置成了0线宽的线条的方法

楼主(2008-07-11):
不小心将线条直径设置成了0之后该线条就看不到了,但是生成Gerber时它依然是存在的,这样用CAM软件导入是就会报错,提示有D码为0。我们可以回到AD6,把图像缩小,缩小了之后你会发现本来是一样粗的线条会变得不一样粗,将电气捕捉范围调大一点,在“看起来”较粗的线条附件点击左键,就会出现线条选择对话框,这时就可以选择到线径为0的线条了,删除即可。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是不小心把线条设置成了0线宽,撤消一下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
AD6在查找定位对象方面是最强大的,要找0线宽的线条有很多方法,比如整体编辑,LIST面板,QUERY等。

网友:
“不小心将线条直径设置成了0之后该线条就看不到了”AD6?!难怪我在99se跟dxp2004下都没发现这问题,太失败了protel升级了后反倒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当然有很多方法,我这里主要是做加工的,收到的PCB文件就是单个的PCB,没有列表可以看,感觉这个方法比较方便,成功率也比较高,就推荐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