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打印设置

楼主(2008-07-11):
protel 打印设置
www.smt.cn  作者:未知 来自:未知 点击:439 时间:2003-10-15
:sch的打印设置较简单,pcb的设置:打开file>setup printer…进行打印前的设置。在弹出的printer setup菜单中,要先选择您的打印机:最先几个是默认的打印机,后面两个是我们安装了的打印机,(我的机子上是这样)两个中一个后缀为:final,一个是:composite;前一个的意思是:打印机一次只打印一个层(不管您选了几个层,只是分几次打印而已)、后一个是一次打印所有您选中的层面,根据需要自己选择哦!下一步:点击下方的options按钮,进行属性设置。假设我们选final然后进入options进行设置,进入后的选项一般不用动,scale为打印比例,默认的为1:1,如果想满页打印,就将那个小框打上钩,哦!右边的show hole蛮重要,选中他就可以把电路板上的孔打印出来(做光刻板就要选这个,有帮助),好了,点击setup进行纸张大小设置就完成了打印机options。还没完呢!麻烦把!回到选打印机属性的对话框,选择layers,进行打印层的设置,进去以后,看见了吧!是不是很熟悉呢!根据自己需要选择吧,看看下面几个选项:silkscreen选中他,就能把元件打印出来、mid layer pads 打印焊盘、other:禁止布线层。如果想反着打印:我们画的bottom层其实是反的(镜像),比如我想反着打印bottom层,先在layers上的bottom前打一个钩,再在mirroring菜单里,也选上bottom就可以了,记住,一定要都选上才行的。以上是我自己在打印时(用于自制电路板)摸索出来的,用了很多墨水哦!当然还有很多选项也不知道用来干什么的,那位高手也帮解读解读!

网友(2010-09-19):
回复 楼主:

    你说了这么多我都被你搞糊涂了。哎,最好选择重要的说。

网友:
等用到的时候再慢慢看吧 目前我稀里糊涂的能打印出来而已

网友(2011-04-29):
更好的方法是可以把PCB图导入CAM350打印更准确
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