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双击添加的过孔?

楼主(2008-07-12):
也是在建立板子的时候选定的过孔,但是现在要用另一种。
, L" g2 K+ S/ [  B另外,怎么修改已经在板子上的过孔呢?能编辑么?

网友:
tools------>padstack-------->replace--------->右边option的PADSTACK NAMES old写上你旧VIA   ,NEW填上新VIA,下边可以填想改VIA从属的NET,点REPLACE,就改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