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的四层板

楼主(2008-07-12):
各位,兄弟姐妹,同胞们,多传些四层板的作品吧,还有既然好心上传了,就不要限制阅读的权限了,小弟目前用的是protel,希望大家顶起来 :handshake :handshake :handshake

楼主:
进来的兄弟姐妹门,麻烦顶个
小弟在这谢了

网友:
响应楼主
看看四层及六层板

网友:
用Protel设计的四层PCB板

这是本人用Protel设计的四层PCB板:数据传输IC——OTI2108的实际应用电路板,这个产品插入电脑后电脑自动安装驱动程序,可代替U盘直接在两台电脑之间方便快速地传输文件或文件夹,速度可达到160Mb/S [飞一般的感觉].  请注意看图档中Protel的系统配置和PCB板的设计细节。希望没有白下一次。

网友:
你的地层为什么不整层铺地呢,并且地层还有布线,这样破环了地层作为参考平面的完整性,还给其他信号的回流带来影响
不过从电源层的铺铜来看你还是做的很细心的

网友A:
这块板当时找的PCB板厂要求我的间距做0.2,如果0.15的话不良品很多,能够做0.1的厂也有,但价格很贵,如果做0.15或0.1的话,地线可以满铺铜,但由于面积的限制,还是避免不了要走几根线,当时的Sample的实测速度刚好达到了160Mbps的设计要求,老板说:就这么干! 于是就量产了。你的意见很中肯,看来你在EMI方面有经验,值得参考。

网友B:
高手间谈话值得听听了!
敢问这东西市场行情如何,主芯片程序需另开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间谈话值得听听了!
敢问这东西市场行情如何,主芯片程序需另开发么!

市场是做出来的,主芯片程序不需要另外开发[当然如果有实力的公司也可以自己开发程序],

你买IC时他们会给你一个专门的烧录程序,在我们的电脑上通过USB口直接对成品写入程序。

网友:
没有理由!

只有顶贴!

网友(2008-10-18):
严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当时找的PCB板厂要求我的间距做0.2,如果0.15的话不良品很多,能够做0.1的厂也有,但价格很贵,如果做0.15或0.1的话,地线可以满铺铜,但由于面积的限制,还是避免不了要走几根线,当时的Sample的实测速度刚好达 ...

我看人家的四层似乎都是负片,为什么你的是正片呢?不是说正片布出来铺底会很慢吗?还有,你里面分的四层,基层是VDD与GND,可是里面的走线却不完全是VDD与GND吧?按理说中间两层不应该是电源和地层么?可是你建了地与电源却用来走其它的线,不明白的东东……

网友(2008-11-28):
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

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xie
不知道怎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