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如何把元器件标识清除

楼主(2008-07-12):
如何把元器件标识清除,打印电路板时都把它们的型号打了出来,不好看

网友:
如果是Altium designer6 可以在PCB里按L快捷键,在SHOW/HIDE里面的string 选HIDDEN就可以了,99也是在 这个选项里

楼主:
OK 收到了

网友(2008-12-17):
那再ALTIUM里面怎样让一批不显示呢

网友:
楼上的可以用Shift+F选中那个Designator,把Inspector面板的Hide选项后面勾上就不显示了。

网友(2009-03-04):
不打印出来怎么焊接啊 都没有标号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