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层设置不同的元件库

楼主(2008-07-12):
由于PCB文件的层设置不一样,我们在PCB文件把元件另存到库时,如果没有改设置一下层,会放不了元件。。。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库文件。。。。。。

网友:
不会呀!另存已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不是吧!用了很久,没发现有这个问题.

楼主:
今晚发文件上来让大家看看,层设置不一样的,我们正常的层设置是30层,但如果层设置是105层的PCB的话,把元件另存,当我们在新建一个30层的PCB上调用那个元件时,是不行的,提示说层设置不对,要设置相应层才行.

楼主:
由于工作忙现在才发文件上来,大家试试吧,不同层的设置真的会用不了,元件得设置相同的层才可以用

楼主(2008-08-20):
我另存的元件层如图

因为原设计文件的层设置也是这样,所以把元件另存时也是这样

楼主:
新设计图的层设置是这样的

如果我把新设计的层设置改为第一图那样....就可以用,这样的话,而另很多通用元件如0603等的层设置都是第二图....改成第一图后....通用元件又用不到.....不知有没有办法....可以把第一图的元件,改成第二图的元件,让他们可以通用......

楼主(2008-12-12):
怎么没人解答我的问题啊?
那位高手说说吧?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也试过,不知道怎么改,高手指教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一下第二副图右下角那个按键就行了,呵呵

这样是可以用啊,但另存的元件不可以通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