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 logic放置 节点

楼主(2008-07-12):
请问各位,power logic原理图中,在交叉位置如何放置节点?
谢谢啦!

网友:
好像没有专门放置节点的工具,只要把要放置节点的点作为连线的终点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但是连线的十字交叉处如何体现节点的功能呢?

网友:
你可以将此处设置大点

网友:
学习楼上的经验!

不过楼主的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方式,我对LOGIC的了解,如果十字交叉位置要节点,那你就得分开画:先画一段connection到另外一条线上,出现一个节点,你再在节点开始走线到你的另一个目标管脚。
接触时间不久,如果有误请高手更正!

网友:
顶,平时没注意这个东西,都是直接走到线上去,有了接点,再往前走.

网友(2011-06-05):
也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
要这个功能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