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gic中遇到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8-07-12):
本人工作之余自学,遇到问题(可能其实很简单很低级),困扰了,请大家指点:
1.管脚空闲不连接网络时,在protel中有个叫no net的功能菜单,不知道LOGIC中如何做,请教~!   见图1(不好意思不知如何贴图,只好传附件).

2.同一连接线上多个网络,我在绘图时,软件会自动变为一个网络,如图2,请教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
1、悬空就悬空,pads没protel得那个no net功能
2、pads不允许同一网络拥有不同网络名,那还不乱套了到时

网友:
第一个问题,悬空就可以了,不用做什么.
第二个问题,一个网络用几个网络名,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你比较有创意.

楼主:
"第二个问题,一个网络用几个网络名,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你比较有创意."

----------谢谢两位的回复~!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创意,是公司的正式设计图纸,好像是用ORCAD绘制的,同一连接上会出现不同的网络名,如有数字,模拟的等电源 还有数字地/ 模拟地等 需要用不同的网络名标示区分并最终在单点布线连接.就需要这么做,不知道如何作到,谢谢

网友:
要我们公司这样设计原理图会被骂的:不要做幼稚的设计!

既然数模了 干什么还用同一网络名呢?
单点连接为什么不用电阻之类元件隔开呢?

网友:
既然是数模电路。那怎么在同一点有两个网络名呢,一般来说都会用磁珠或其它的元件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隔开的。
   一般不会将两个地或电源就直接连在一起。同一点又叫数字地又叫模拟地,这是设计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