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线将新添的Part的Pin加入一个网络中?

楼主(2008-07-13):
如何在线将新添的Part的Pin或/via加入一个网络中?注:不需要先在Capture里添元件,然后再生成网络表的方式。用于临时加一些测试点或事先加地平面的连通孔。我想如果能在线直接加入网络表的话,就方便许多。

楼主:
谢谢版主。这个方法不能添加VIA到NET,还有其它办法?要不通过连线和双击的方法。

网友:
也问一下楼上的问题...每次都得删掉重新连...是不是有高级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