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nti pad设置过大的问题。

楼主(2008-07-14):
我的过孔焊盘尺寸为焊盘56,钻孔32,一般anti pad设置成比焊盘大20mil,但我不小心把anti pad设置成比焊盘大30mil,也就是86,同时我的THERMAL RELIEF中FLASH内径设置为52,外径为86,不知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望高手们赐教。

网友:
没有问题!7 ^0 G5 k; e# B0 A+ C
要是连接器的话还是改小点(改成76吧)

楼主:
不是连接器,是双列直插器件,顺便问下为什么连接器要改小点呢?有什么特别要求?

网友:
如果太大了,器件下面的地就会被anti-pad割断了,导致出现地平面有一道割开的痕,如果连接器上有高速信号,信号的回流就会绕过这个缺口,产生干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