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安装问题

楼主(2008-07-14):
各位高手,小弟在pads的安装中出现一些问题,发现我安装的PADS 2005 SP1中有些功能无法用,是什么原因呢?

  问题如下:
  在Design中的 "Dynamic Route"  "Sketch Route"  "Auto  Route"  "Bus Route"这几个功能不能使用,功能图标显示为阴影.

  注:我使用的PADS 2005 不是正版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在当前模式下输入无模命令"DRP"后再看看.

网友(2009-02-12):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是这个吗?“你在当前模式下输入无模命令"DRP"后再看看”我试了这个不行啊!

网友:
输入DRP后就可以使用了。

4楼的多找找规律。

网友:
我不是走错地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