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露铜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8-07-14):
如题...谢谢了

网友:
我们公司的有的产品,在做ESD或RF测试时,有Fail的情况,
就用导电泡面把露铜位置和金属外壳连接起来,
主要是泻流(静电)作用.
至于好不好,很难说,应该针对产品类型吧.
相对同一类型的产品,我觉得还是没有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