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OrCAD自动关闭的问题!

楼主(2008-07-14):
使用orcad时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提示内存耗尽(Memory Exhausted),点击重试也不行,取消的话就直接退出了!

重试之后还是不行,只好选择取消,

这个问题之前没有碰到过一次,将文件发送到别的机器上然后转换成7.2的就没有问题了!

请遇到过这个怪问题的朋友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OrCAD时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问题,提示内存耗尽(Memory Exhausted),点击重试也不行,取消的话就直接退出了!
重试之后还是不行,只好选择取消,
这个问题之前没有碰到过一次,将文件发送到别的 ...

从未遇到过呢,

楼主:
对了,我的版本号是:OrCAD CIS 10.2

楼主:
今天叫同事帮忙将DSN文件转成7.2版本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打开检查一下,原理图中有一些“GND” Symbol不见了,需要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还有就是,不是每次出现这样的问题都要找别的软件来转换的!
还在继续关注这个问题,期待大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不是每次出现这样的问题都要找别的软件来转换的!
还在继续关注这个问题,期待大侠的解答!

最好放一份原理图上来,不然靠猜测想不出来的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numbdemon at 2008-7-15 16:15

最好放一份原理图上来,不然靠猜测想不出来的

我也是想过这样,只是公司机密,不可随意外泄,还请包涵
原图我已经不可能经过修改后再发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想过这样,只是公司机密,不可随意外泄,还请包涵
原图我已经不可能经过修改后再发出来了

随便挑一页出来就可以啦

楼主: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眉目了,应该是有几个 Port&Symbol 的库有问题。
每次叫同事帮忙转换回来都发现是那几个 Port&Symbol 不见了,只好重新补上!
但是直接使用Design Cache里面的 Port&Symbol ,然后就又出现了问题!
现在已经改过来了,看看结果怎么样再告诉大家。

楼主:
Original posted by numbdemon at 2008-7-16 11:57

随便挑一页出来就可以啦

真的就是打开就会自动关闭,根本没有看或者修改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