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孔接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07-14):
想问一下:我用来接地的过孔和用来走线的过孔是不是应该分开做?中间层的设置是不是不一样啊? 还有就是我在布线的时候怎么连才能让软件知道我已经把这条线连到了电源网上呢?因为现在飞线不消失...
! z# n/ h. b8 E还有大家关于正片负片的讨论,我应该怎么选择使用的是正片还是负片呢?

网友:
不需要分开做,没什么不一样,和所属的线或者铜皮连接就会有属性。正负片要看个人爱好。

楼主:
问题解决了。铺了铜,把铜指定为电源,各个连到电源的过孔的飞线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