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中没有显示的接地管脚如何处理

楼主(2008-07-14):
原理图的库中,器件的接地管脚没有显示,这个该怎样处理,是不是已经自动按接地处理了,导入到allegro时自动接地了?怎样把这些没有显示出来的管脚显示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图的库中,器件的接地管脚没有显示,这个该怎样处理,是不是已经自动按接地处理了,导入到allegro时自动接地了?怎样把这些没有显示出来的管脚显示出来呢?

修改一下元件库,把电源管脚从dot改成line就可见了,为了防止出错,最好还是使用可见模式